ORCAD中SPICE的暂态分析的仿真如何加速

楼主(2022-03-28):
orcad中SPICE的暂态分析的仿真如何加速,运行时间实在太长了

网友:
可任意地在系统中集成数字及模拟元可人为的设置短路、开路、漏电等故障分析

网友:
如果不能改变电脑配置的话(大工程有可能找工作站吧,自用的提高内存最好),只能从运算量入手,减少步长和仿真时间什么的,使用探针定点观察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