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程序下载失败

楼主(2022-03-28):
FPGA下载失败,出现了这个问题

我也检查了板子,下载器JTGA都是正常的,电压也是正常的,但就是下载不了,就解答。

网友:
    SDK/Vivado/iMPACT的这种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重启板卡及计算机都能解决。

网友:
    1.检查一下JTAG的线序和PCB线序是不是一致,不排除存在线序问题(我遇到过两次,坑死)。
2.电脑尽量只插一个仿真器,多个仿真器可能会存在识别ID的问题。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怎么写程序固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