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的作用

楼主(2022-03-28):
    0 1 电压跟随电路
  电压跟随器是共集电极电路,信号从基极输入,射极输出, 故又称射极输出器。 基极电压与集电极电压相位相同,即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同相。 这一电路的主要特点是: 高输入电阻、低输出电阻、电压增益近似为1,所以叫做电压跟随器。

  电压跟随器电路
  0 2 电压跟随器的作用及特点
  那么,电压跟随有什么作用呢?概括地讲, 电压跟随器起缓冲、隔离、提高带载能力的作用。 共集电路的输入高阻抗,输出低阻抗的特性,使得它在电路中可以起到阻抗匹配的作用,能够使得后一级的放大电路更好的工作。
      电压隔离器输出电压,近似输入电压幅度,并对前级电路呈高阻状态,对后级电路呈低阻状态, 因而对前后级电路起到“隔离”作用。 电压跟随器常用作中间级,以“隔离”前后级之间的影响,此时称之为缓冲级,基本原理还是利用它的输入阻抗高和输出阻抗低之特点。 电压跟随器的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特点,可以极端一点去理解,当输入阻抗很高时,就相当于对前级电路开路。 当输出阻抗很低时,对后级电路就相当于一个恒压源,即输出电压不受后级电路阻抗影响。
  一个对前级电路相当于开路,输出电压又不受后级阻抗影响的电路当然具备隔离作用,即使前、后级电路之间互不影响。
  0 3 关于AD前面的电压跟随器

      R25的作用是消反射的,运放的5、6角理论上是电压相同的,且输入阻抗是无穷大! 那么输入信号的电流主要是通过R28流入地的,也就是输入点的电压在 WK-in 点形成,理论上不会有电流流入R25。 如果没有R25,那么信号就会100%反射到 WK-in上 。
      如果信号源的内阻非常的大,也就是带载的能力很差,反射的信号就会在R28的输入点附近形成很强的发射震荡,也就是“回音”这样的噪声,经过放大就会使输出信号质量很差。 R25和C12的接入可以把在5pin的反射信号有效地吸收,高频的反射信号通过C12泄放到地(AGND)R25把反射的信号阻隔在5pin的输入端。
      那么,R25为什么是20K呢?
  这个可能是经验值,R25大了就会影响到5pin的信号强度毕竟运放不是理想的在说也同样会反射大量的信号,小了就像导线一样不能阻挡反射信号。 通常会取到R28的2-3倍这个样子,电阻R28、R25、R27的选取和运放的工作阻抗有关。 D2、D3静电钳位,100ohm电阻不是阻抗匹配!通常的电路都有内阻,一般的数字电路的普遍内阻在100ohm左右。 也就是VCC 5V的情况下,最大输出电流是50mA的样子,所以电路中常用100ohm的电阻来消反射。
      这样的电路中的输出功率最大也就是阻抗匹配!电流也最大。
      0 4 电压跟随器的相关问题
  什么样的电路中用到电压跟随器呢?滤波电路与放大电路之间需要吗?
      电压跟随器的输入阻抗很大,输出阻抗很小,在电路中其阻抗变换的作用, 简单理解就是增强信号的驱动能力。 滤波电路如果是有源滤波器,输出阻抗很小(运放输出阻抗小),与放大电路之间不需要加跟随器。
      如果是无源滤波器,输出阻抗较大,如果后面放大器是同相放大器,其输入阻抗很大,也无需跟随器。 如果是无源滤波器,输出阻抗较大,如果后面放大器是反向放大器,其输入阻抗较小,需要加跟随器,否则,会影响放大器的精度。

网友:
    电压跟随器起缓冲、隔离、提高带载能力的作用。

网友:
    电压跟随器的输入阻抗很大,输出阻抗很小,在电路中其阻抗变换的作用,

网友:
    电压跟随器常用作中间级,以“隔离”前后级之间的影响,此时称之为缓冲级,基本原理还是利用它的输入阻抗高和输出阻抗低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