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中接触对是什么?

楼主(2022-03-28):
    ansys中接触对是什么?

网友:
    接触对是接触分析中两个接触面(点)的定义,一般分为刚体─柔体的接触,半柔体─柔体的接触,在刚体─柔体的接触问题中,接触面的一个或多个被当作刚体,(与它接触的变形体相比,有大得多的刚度),一般情况下,一种软材料和一种硬材料接触时,问题可以被假定为刚体─柔体的接触,许多金属成形问题归为此类接触,另一类,柔体─柔体的接触,是一种更普遍的类型,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接触体都是变形体(有近似的刚度)。

网友:
    ANSYS支持三种接触方式:点─点,点─面,平面─面,每种接触方式使用的接触单元适用于某类问题。

网友:
    接触分析是较为复杂的非线性分析,需要较大的计算资源,为了进行实为有效的计算,理解问题的特性和建立合理的模型是很重要的。实际应用参考ANSYS帮助文件,里面有比较好的应用实例,难以几句话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