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并联在电瓶上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2-03-28):
    电解电容并联在电瓶上起什么作用?

网友:
    如果容量足够大,并联在电瓶两端,例如并联在铅酸电瓶两端,可以有效地保护电瓶瞬间大电流放电。
    例如当电动车启动瞬间,需要很大的启动电流。电瓶和电容同时向电机供电,而电容可以瞬间对电机提供强大的电流。对电瓶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网友:
    电解电容是电容的一种,金属箔为正极(铝或钽),与正极紧贴金属的氧化膜(氧化铝或五氧化二钽)是电介质,阴极由导电材料、电解质(电解质可以是液体或固体)和其他材料共同组成,因电解质是阴极的主要部分,电解电容因此而得名。

网友:
    电解电容正负不可接错。铝电解电容器可以分为四类:引线型铝电解电容器;牛角型铝电解电容器;螺栓式铝电解电容器;固态铝电解电容器。

网友:
    有极性电解电容器通常在电源电路或中频、低频电路中起电源滤波、退耦、信号耦合及时间常数设定、隔直流等作用。
    不能用于交流电源电路,在直流电源电路中作滤波电容使用时,其阳极(正极)应与电源电压的正极端相连接,阴极(负极)与电源电压的负极端相连接,不能接反,否则会损坏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