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linux-gcc无法正常使用

楼主(2022-03-28):
我按照视频流程安装了交叉编译工具,但是在使用MAKE其他文件时总是提示:ARM-linux-gcc  command not found所以我每次只能重新source /etc/profile后才能正常使用arm-linux-gcc,请问我是否是哪里配置不正确了?

网友:
source /etc/profile如果不关闭当前terminal应该可以使用arm-linux-gcc吧?如果这样可以用,那就需要重启!否则关闭当前terminal后再打开terminal就不行了吧。

网友:
你重启PC的Linux之后打开任意一个终端都是可以使用arm-linux-gc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