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压大电流如何控制

楼主(2022-03-28):
各位大侠,您好!
    路过的大侠,请指点一下,我想使用3401控制1.1V电源;此路1.1V电源电流有3A,需要怎么才能控制的。
    因为VGS一般情况下,把G极拉低,也只能是0V,导通不够,过不了这么大的电流,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的1v1也不够MOS管导通阈值呀

楼主:
是的呀!所以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呀!所以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的呀!

参考一下这个,找一下P沟道Vgs阈值低于1v1的,Id电流大于3A的

Vgs=1

Vgs=1

楼主:
这样的做法不靠谱。
要么就是控制前端,来控制电源。

网友:
用NMOS,只要控制端电压高于电源电压+VGS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