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电热仿真基础知识2

楼主(2022-03-28):
欢迎大家交流电热仿真相关知识

网友:
导热系数反映的是物质的导热能力,可以理解为物质的固有能力,因为这种能力是由物质的原子或分子结构本身决定的。
产品中所用的PCB板,是FR4与铜组成的复合结构。FR4环氧树脂导热系数0.2~0.8 W/(m·K),铜的导热系数约为400 W/(m·K),PCB板导热系数经验值,平面方向(x-y)的导热系数约为10~45 W/(m·K),垂直方向(z)的导热系数约0.3 W/(m·K)。

网友(2024-12-12):
    请问下,做板级的电热仿真,TWS耳机的风速应该设置多少?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