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xpedition Enterprise VX.10

楼主(2022-03-28):
    xpedition Enterprise  VX.10 软件新增加了些什么功能呀?
    对电脑环境有什么要求呀?
    麻烦高手回复一下。
    谢谢!!

网友:
    中等配置应该就可以

网友:
    win 10.
RAM 4GB够用,最好8G以上.
    经常做大型复杂设计的话,主机散热要好。我经常看到CPU在97%负载连续工作十几分钟。
显示器个人经验两台比较好,一台30寸左右4K屏作主屏,另一台24寸普通高清屏,用于文本、菜单、对话窗、原理图,等等。

网友:
    好像需要WIN10专业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