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么建3D元件库

楼主(2022-03-28):
pads怎么建3D元件库

网友:
要在PROE里画3D封装

网友:
打开 File---Library(库文件),就好了,里面有新建元件库的
这样就可以把自己建立的元件放到自己建的库里面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pads建3D库?

网友:
    通用元件用Footprint Expert PRO 就好了,简单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