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 怎么设置运算的cpu核数量?

楼主(2022-03-28):
    hyperlynx 怎么设置运算的cpu核数量?

网友:
    软件支持多线程就是能,不支持就是不能,人是无法干预的。

网友:
    人是不能“让”多个核心去为某一特定进程服务的,只能是某一程序可以同时调用多个核心同时进行计算的。所以如果程序本身不支持多线程,那么除非是修改这个程序的代码,否则无法让这个程序调用多个核心的。

网友:
    现在的软件几乎都支持多线程运算了,如果发现当前版本不支持多线程,请尝试寻找这个软件的最新版本,不支持多核的软件的新版本往往会增加多核的支持的。

网友(2022-10-11):
    可以利用Job distribution的功能,建立多个虚拟主机,然后每个虚拟主机可以分配最大应用CPU线程数量;在对一个项目仿真的时候,通过Disabled选项,进行CPU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