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ADS 3D时出现界面全黑的情况,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22-03-28):
使用pads 3D时出现界面全黑的情况,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遇到了相同问题,我怀疑是显卡的问题,同一个安装包在另一台电脑上是OK的。

网友:
系统设置问题吧

网友:
跟主题和视觉效果设置有关。

网友:
应该是电脑显卡的问题,我通过其他电脑远程登录原来的电脑,编辑PCB文档,就可以正常显示PADS 3D图形。也就是说,在原电脑上,PADS 软件的3D图形功能是可以正常运行的,但是却没有显示出来。后面,我都是通过这样远程登录的方式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