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外网控制装有wifi转串口模块的家居设备,实现双向通信?需要在公网架设一...

楼主(2022-03-28):
    如何通过外网控制装有wifi转串口模块的家居设备,实现双向通信?需要在公网架设一台服务器吗?

网友:
    不需要,一款串口wifi模块就搞定,我们就有串口的模块

网友:
    不需要,只要在本地的路由里面添加wifi转串口模块的IP和端口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