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在布线的时候,打开飞线但是飞线不显示应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2022-03-28):
AD在布线的时候,打开飞线但是飞线不显示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执行快捷键“N”,选择“显示连接-全部”,显示所有的网络。

网友:
执行菜单命令“L”,查看右方“Connections”的“Show”是否被打开。

网友:
PCB界面执行“Panels-PCB”,查看面板栏,选择是否是“Nets”选项,而不是“From to”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