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D里面铜皮无法和通孔连接是为什么?

楼主(2022-03-28):
请教下,AD里面铜皮无法和通孔连接是为什么?

网友:
    铜皮和孔是一个网络属性吗?铜皮的连接方式若是十字连接的话注意铺铜的面积以及你的间距规则是否ok

网友:
    你这看起来像内电层啊

网友:
    看一下铜皮属性的是不是选的第二项,如果不是改为第二项在更新一下

网友:
你要铺铜的网络是POW 还是GND?

    如果是GND 你这个普通边缘是直角,距离不均匀,明显是画的铺铜边缘没有覆盖到那个GND焊盘。修改一下铺铜大小!

    如果是POW

铺铜有个选项,是否覆盖同网络的,记得选一下

网友:
    1、是否同网络(看图已高亮排除)2、是否后面改为同网络但未重新敷铜(可在敷铜管理器全部重新敷铜,或双击修改铜皮属性打勾再去勾应用)
    3、敷铜规则,敷铜与焊盘连接方式(看图排除)
    4、焊盘与敷铜连接方式,该属性优先于3,双击焊盘属性下拉有个连接方式(三个省略号按钮)是否为热焊盘,显示数量是否为2,宽度10mil(将数量改为4)重新敷铜
5、建议设置AD默认属性,打开每次修改铜皮重新敷铜,卡顿可以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