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选型中,某个器件NPN输出,这样的信号能作为触发信号吗?

楼主(2022-03-28):
电气选型中,某个器件NPN输出,这样的信号能作为触发信号吗?

网友:
个人认为是可以的。

网友:
NPN型三极管的共发射极电路是最基本的放大电路,由于电源电压是正值,容易与其他电路匹配,实际电路中大多数使用NPN型三极管。

网友:
可以啊,只要你后面一个也是NPN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