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中如何选择二极管的类型和型号?

楼主(2022-03-28):
    电路设计中如何选择二极管的类型和型号?

网友:
    选择二极管需要考虑的参数为:频率,正向压降,正向电流和反向耐压。

网友:
    二极管按照种类,特性,外形,安装方式,温度系数,采购渠道,国产还是进口,还有价格等因素,高达数百种之多。。。具体设计什么电路需要完成什么参数确定下来后,再具体查阅器件手册来决定!

网友:
    选用整流二极管时,主要考虑其最大整流电流,最大方向工作电压,截止频率及反向恢复时间等参数。

网友:
    检波二极管一般可选用点接触型锗二极管,选用时应根据电路的具体要求来选择工作频率高、反向电流小、正向电流足够大的检波二极管,虽然检波和整流的原理一样,但整流的目的是为了得到直流电,而检波的目的是从被调制波中取出信号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