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中“.dra”和“.psm"文件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2-03-28):
allegro中“.dra”和“.psm"文件有什么不同?

网友:
制作PCB封装时,会生成“.psm”文件和“.dra”文件。真正起作用的是“.psm”,即在设置封装库路径的时候,需要选择psmpath。可以让用户操作的是“.dra”文件,我们可以直接打开“.dra”文件。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dra文件是用来编辑的,.psm文件是实际用的文件

网友:
    .dra是封装,.psm是描述封装焊盘的,.log是描述封装丝印这些的,.dra是由.psm和.log组成的,一个完整的封装是必须有.dra、.psm和.log三个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