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驱动电路仿真问题

楼主(2022-03-28):
请问这个驱动H桥仿真有什么问题啊?一直显示仿真错误

网友:
没有看到负载

网友A:
    NMOS与PMOS位置反了

网友:
    用正负12V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与PMOS位置反了

我检查下我的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LO连接PMOS  VGS越负(绝对值越大),沟道的导通电阻越小

网友:
    kan kan ka nka nkan

网友:
    2个问题:1.应该要用4个NMOS,2.没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