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键问题请教

楼主(2022-03-28):
    allegro PCB 17.2 S079,设置sub-drawing快捷键,比如:clpcopy设置为CTRL+Q; 用快捷键操作时,clpcopy命令可以激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用鼠标中间放大/缩小的功能失效了,而从file菜单export-->sub-drawing操作时是正常的; 另外 ,有些skill功能命令比如cut_line、cut_shape、cut_cline用快捷键时也有这样的问题
    大家看看这样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多谢

网友A:
    快捷键和别的键值一样,冲突了

网友B:
    系统BUG,能用alias就尽量不要用funcke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和别的键值一样,冲突了

已排查 确认没有冲突,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BUG,能用alias就尽量不要用funckey

    ctrl+q/w 就是用 的alias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