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的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2-03-28):
           热电阻的测温原理是基于导体或半导体的电阻值随温度改变而改变这一特性来丈量温度及与温度有关的参数。热电阻属于惯例丈量外表,现场的使用量与维护量较大,下面是常见故障处理办法。
    1、故障现象:外表显现值比实际值低或显现值不稳定;

    原因:维护管内有金属屑、尘埃,接线柱间赃污及热电阻短路(水滴等);

    排除办法:除掉金属屑,清扫尘埃、水滴等,找到短路点,加强绝缘等。

    2、故障现象:显现值无穷大;

    原因:热电阻或引出线断路及接线端子松开等;

    排除办法:替换电阻体,或焊接及拧紧接线螺丝等。

    3、故障现象:阻值与温度联系有改变;

    原因:铂电阻丝资料受腐蚀变质;

    排除办法:替换热电阻。

    4、故障现象:外表显现值为零或有负值;

    原因:热电阻接线有错,热电阻短路,或电缆短路;

    排除办法:改正接线,找出短路处,加强绝缘,替换电阻体或电缆。

网友:
    热电阻是中低温区最常用的一种温度检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