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导出GERBER 过孔偏移焊环

楼主(2022-03-28):
有遇到过出GERBER时,用CAM 350 看图,但是过孔偏移焊环中心2mil,有知道怎么回事吗,其中一部分有偏移,一部分没有偏移

网友:
导出Gerber时,精度调高一些。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我导的都是好的,或者你可以试试一楼的方法,调整一下精度

网友:
    Cam350设置的精度和Gerber不一致

网友:
    我也有几次碰到,跟你一样,有的板会这样,目前也没找到原因

网友:
    我公司都是设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