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工艺评审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

楼主(2022-03-28):
SMT工艺评审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6 r/ t/ f/ C$ z

网友:
    1.PCB表面处理 2.元器件摆放 3.元器件焊盘尺寸 4.元器件焊盘隔热设计 5.拼板设计 8.测试点设计及测试点覆盖率 9.Mark及丝印处理 10.通孔类器件摆放 11通孔类器件焊盘、孔径与管脚匹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