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胶能否承受无铅焊接的高温?

楼主(2022-03-28):
现在有一款产品采用的是双面混装工艺(先做锡膏面,回流后做红胶面),因为上面有HDMI插座,在SMT贴片后四个定位销会露出PCB的另一面大约0.5mm,影响另一面印刷红胶。现在我们改了工艺,先做红胶面,然后再做锡膏面。这样红胶就需要承受无铅焊接的高温,我们使用的是乐泰的3611胶水。检查我们前期生产的500台产品,未发现明显的问题。不知这种工艺是否可行?如果谁做过这种工艺,请告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一般红胶的回流温度上限设定在150℃.反复高温后会出现老化现象. 很直接的表现是波峰焊时PCB部品掉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