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沿route border 的指定片段 生成一个宽度为1mm的draw object?

楼主(2022-03-28):
怎么沿route border 的指定片段 生成一个宽度为1mm的draw object?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找了好多资料还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找了好多资料还没有找到

我已经悟了,先内缩,然后打断,再选择需要的进行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