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在打浪涌的时候老是把主芯片及屏幕打坏,有时甚至把DK125芯片自己都给打坏了,请各...

楼主(2022-03-28):
在打浪涌的时候老是把主芯片及屏幕打坏,有时甚至把DK125芯片自己都给打坏了,请各位大神帮我分析原因是出在哪里,图如下:

网友:
静电没做好吧

网友:
入口的 TVS管是不是没选对啊

网友:
还有可能是布局布线不当把TVS作用给削弱了甚至给短路了

网友:
我们有实验室和经验丰富整改工程师,可以帮忙免费整改。蔡先生,15915462961(可加VX)

网友:
    1、测试方案是啥:差模、共模?电压等级多少?500V,1kV。。。设备测试布置?。。。
    2、损坏路径分析;
    3、损坏部件的失效分析;
    4、仪器设备精确测量损坏部件;
    。。。。。

网友(2022-05-25):
    打多大的浪涌?压敏选型是否合理,看下浪涌后的残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