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信号隔层参考是否可行

楼主(2022-03-28):
请问下:高速信号,如usb ,以太网等信号隔层参考是否可行?

网友A:
可以做,不过要看你的板厂工艺

网友B:
USB   以太网算个啥高速信号?反焊盘都不挖的信号随便搞。从网口到变压器(以太网信号)或者从USB接口到防护TVS这段线都要走粗线,这个时候不做隔层参考是没办法做阻抗匹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不过要看你的板厂工艺

隔层参考跟板厂没有半毛钱关系,即便是有关系,只要是个板厂就能做,隔层参考是一种设计,不是什么加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不过要看你的板厂工艺

谢谢!请问下和什么工艺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   以太网算个啥高速信号?反焊盘都不挖的信号随便搞。从网口到变压器(以太网信号)或者从USB接口到防 ...

如果是SGMII、serdes等信号,能不能隔层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SGMII、serdes等信号,能不能隔层参考??

这么跟你说吧,56G的高速光模块我都做过隔层参考设计。

网友:
    你要知道为什么要参考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跟你说吧,56G的高速光模块我都做过隔层参考设计。

向你学习!!

网友C:
    说得很好,其实,信号质量,或者说信号完整性,在以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发送端和接收端的能力稍弱,现在对同样频率的信号线,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得很好,其实,信号质量,或者说信号完整性,在以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发送端和接收端的能力稍弱,现在对 ...

这位兄弟你恰好说反了,以前信号速率普遍较低,基本上把线拉通就完事了,不需要考虑信号完整性,甚至国内都很少有信号完整性岗位;现在不同了,信号速率基本上都是Gbps起步,这个时候如果再不考虑,你的板子还真不容易调通。不要光看芯片能力,老美的片子性能好的很,但是速率上来之后(就比如25G serdes)你不做背钻,不挖反焊盘基本可以判死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兄弟你恰好说反了,以前信号速率普遍较低,基本上把线拉通就完事了,不需要考虑信号完整性,甚至国内 ...

    你说得很对,给你点赞。

网友:
    高速信号可以隔层参考,中间不参考的层挖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