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skill输出gerber问题

楼主(2022-03-28):
    有哪位大神知道,用junskill输出的gerber文件,内层线路层空白是怎么回事?线,孔,铜皮都出不出来。表层的可以。求大佬指导

网友:
    看下光绘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再用skill跑一次就行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第一次就是会出这种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