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楼主(2022-03-28):
各位专家allegro的place栏目下的autoplace,里面几个选项是怎么用的,怎么操作顺序????????????

网友A:
把相同Room属性的零件自动放在一起,类似于分页分模块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相同Room属性的零件自动放在一起,类似于分页分模块布局

room?有没有类似AD一样的功能,框一下即可堆一起

网友:
    可以通过skill来实现这个聚拢的功能,本身没有很简单就实现这个功能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