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射频集成电路相关知识?

楼主(2022-03-29):
请教射频集成电路相关知识?请详细给解答下

网友:
从参数上来说,就是截止频率比普通的三极管高,适合于工作在高频的RF电路中。 一般是用作无线电发射、接收机的场合,当然如果是无线电遥控也可以采用。比如著名的D40、D50、D80就是,它们用在发射机中的时候,效果要比普通的三极管好得多。 NPN和PNP是管子的极性,一般NPN的用的较多。Vced是管子的集电极对发射极最高耐受电压,最后一个是典型工作频率。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一楼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