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导通和截止工作状态判断方法

楼主(2022-03-29):
分析二极管工作状态时,应判断二极管是导通还是截止。下表是二极管工作状态识别方法,表中,“+”表示正极性电压,“-”表示负极性电压。
  二极管正向压降不变特性
  二极管正向导通后的管压降基本上保持不变,但下列因素会使管压降有微小变化:
  ● 当温度升高时管压降会有略有下降;温度降低时管压降会略微增大一点。
  ● 正向电流发生很大变化时,正向压降会有微小的变化。即当正向电压有一个微小的变化时,将引起正向电流一个很大的变化。
  ● 利用二极管管压降随温度微小变化的特征可以设计成温度补偿电路,在分析温度补偿电路时不了解二极管的这种特性,电路的工作原理就无法分析。

网友:
    首先分析二极管开路时,管子两端的电位差,从而判断二极管两端加的是正向电压还是反向电压。若是反向电压,则说明二极管处于截止状态;若是正向电压,但正向电压小于二极管的死区电压,则说明二极管仍然处于截止状态;只有当正向电压大于死区电压时,二极管才能导通。

网友:
    首先分析二极管开路时,管子两端的电位差,从而判断二极管两端所加的是正向电压还是反向电压。若是反向电压,则当反向电压大于管子的稳定电压时,稳压管处于反向电击穿状态。否则,稳压管处于截止状态;若是正向电压,但当正向电压大于其的死区电压时,二极管处于正向导通状态。

网友:
    首先分析二极管开路时,管子两端的电位差,从而判断二极管两端加的是正向电压还是反向电压。若是反向电压,则说明二极管处于截止状态。

    若是正向电压,但正向电压小于二极管的死区电压,则说明二极管仍然处于截止状态;只有当正向电压大于死区电压时,二极管才能导通。

    在用上述方法判断的过程中,若出现两个以上二极管承受大小不等的正向电压,则应判定承受正向电压较大者优先导通,其两端电压为正向导通电压,然后再用上述方法判断其它二极管的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