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电路设计中使用三极管时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22-03-29):
我们在电路设计中使用三极管时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
旁路电容对电压增益的影响

网友:
需注意三极管内部的结电容的影响。

网友:
把握三极管的截止频率

网友:
三极管作为开关时需注意它的可靠性。

网友:
    静态工作点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