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边这个✓勾不勾有什么区别,干啥的?

楼主(2022-03-29):
右边这个✓勾不勾有什么区别,干啥的

网友:
    用增加还是新建模式导入dxf

网友:
    右边的打钩的话是  你之前已经导过DXF了 你现在想导另外一板外框的话  就把勾 打上,

网友:
    如果不打勾,新增的dxf就會轉換成新的圖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