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布局布线有什么技巧呢?

楼主(2022-03-29):
pads Layout布局布线有什么技巧呢?

网友:
多了解理论知识,了解芯片手册。对布局有用。布线就是熟能生巧

网友:
关键是电源电路靠近电源的插头输入端,插头连接件的位置摆对,主芯片根据脚位一一放在周围,数字地、模拟地单点连接,晶振尽量靠近芯片引脚。

网友:
1. 布局要把走线理得尽量更顺
2. 电源线走线要粗些,注意回流路径最短
3. 考虑板卡原器件密度,考虑层数
4. 注意包地,单点接地处理,射频、高频信号线的处理

网友:
一,模块化布局,电源模块,IC控制模块,输出模块,每个模块分别布局,这样防止走线被堵住,有利于走线的流畅。
二,控制部分走线以IC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晶振靠近引脚,防治信号干扰,滤波电容滤波电感尽量靠近引脚,以防止影响滤波效果。
三,走线时为防治走不通,应该先走复杂的线,这样最后又走不通的地方可以走过孔。要注意过孔的大小,一般外径比内径大2-3MM,有空间的地方可以放置2个过孔。线宽一般的地线大于电源线大于信号线,地线的宽度看电流的大小一般1-2MM地线,电流越大线宽越宽。信号线200MA走0.2-0.3MM线宽。

网友:
  • 首先要全局整体考虑,分成各个模块,不同的模块大致走线层数考虑清楚,哪层是地,哪层比较干净用来走重要的线,哪层走信号线,电源线,当然不绝对的,但一定心里要有大致的底。
  • 然后开始走线,从重要的线开始走,比如射频线,音频线,时钟线和一些重要的地孔,需要单点接地的地方;这些线尽量在主地层的相邻层走;重要的线走的同时,要考虑重要线的两边包地的空间要留出。
  • 然后重点主芯片散线,散出的时候也要考虑不同模块的线尽量在一起,不然走到后面对高密度板来说就会比较乱。
  • 我的经验是越复杂的地方越要先走,复杂的地方理顺了,后面就相对轻松,如果先顺心所欲的走简单的地方,到后期,头晕脑胀的,再走复杂的地方就会心烦意乱没有感觉。
  • 建议你尝试用PADS Router走线,用Layout修铜皮等或后期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