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清楚PCB中元件的DIP和SMT是怎么决定的?

楼主(2022-03-29):
怎么把PCB中的DIP改成SMT,是直接在PCB改还是在原理图改,再重新导入。怎么决定在PCB中决定元件是PCB还是SMT,希望各位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
在原理图里面改,原理图元件封装类型等直接决定你的pcb个元件的封装类型。

网友:
个人觉得都可以哦

网友:
芯片封装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