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解惑ansys和matlab的相互关系

楼主(2022-03-29):
要做一个噪声抑制的仿真设计,要用ANSYS和MATLAB,装了一下ANSYS,感觉使用比较复杂,到现在还没搞懂这两者的关系?

网友:
    两者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一个偏向于编程一个是商业有限元软件

网友:
    1、MATLAB是处理矩阵运算的很常见和高效的编程软件,当然它也可以运用有限元方法进行计算,但需要你对有限元方法和你具体实现的问题驾驭能力较高,需要具体推导计算过程的细节,以及求解方法。
2、ANSYS是最普及的有限元商业软件,它涉及领域很广。因为我主要做的是结构分析,对你说得噪声分析不是特别了解。我可以把它归为振动分析吧。应该也是可以实现的。但前提是你如果简化处理你要分析的问题,能够在软件中有效的建立有限元分析模型。

网友:
    相对来说,两者是可以分开进行的,然后都得到结果后可以互相验证。MATLAB相对更开放自由一些,你可以求出理论解。而ANSYS只能用有限元方法得到数值解。

网友:
    选MATLAB需要你对整个分析的过程更清晰明了,很多细节需要你自己推导并求解。而选用ANSYS,你需要很熟悉整个分析的主要过程和关键点,找到合适的单元和合适的处理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