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mos管构成与门和或门?

楼主(2022-03-29):
怎么用mos管构成与门和或门,还有大家都喜欢用与非门和或非门 为什么?

网友:
 mos管构成与门、或门、与非门和或非门如下图,从中可以看出,与门和或门由两级电路构成,且用的器件较多,即影响速度又降低集成度,所以用与非门和或非门多。

网友:
统一门电路输出高低电平,避勉因为门电路级联导致高电平逐渐降低,低电平逐级升高。如何构建或门,自己静心翻下门电路章节,里面有详细介绍

网友:
与非门改成非门:与非门,两输入同时为1,输出为0.将其中一个输入直接接电源,短接,那么这一端输入始终为1.另一个输入端为1时,输出为0;另一端输入为0时,输出为1.实现非门功能。

网友:
因为与非或非门具有逻辑完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