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09怎么改多个引脚属性

楼主(2022-03-29):
    altium Designer  09怎么改多个引脚属性

网友:
    全局编辑,直接选择或用查找方式选出你要修改的引脚,原理图在侧边栏SCH Inspector面板里,pcb在PCB Inspector面板里

网友:
    没试过批量改都是一个一个改的

网友:
在原理图编辑器双击元件出现component properties对话框选择edit pint(编辑引脚),就可以更改元件引脚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