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tlab imfilter与filter2的区别

楼主(2022-03-29):
这两个代码都是实现3*3模板的均值滤波
J是原图
K1=filter2(fspecial('average',3),J)/255;
K2=imfilter(J,ones(3,3)/9);
如果说imfilter是对原图与3*3掩膜进行卷积操作,那filter2是做什么的呢?为什么要在之后除以255呢?

网友:
imfilter是多维滤波,而filter2只能二维图像滤波
 因为图像很多时候都是多维的,比如说RGB
另外除以255的目的是因为filter2是double型的,图像显示如果是double的,就需要是0-1之间,所以需要初一255

网友:
我还是不太清楚imfilter与filter2的区别,是不imfilter对应的是图像处理中的卷积运算呢?那么filter2又代表什么呢?

网友:
图片格式可能已经是double型的了,所以不需转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