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指令集中的LDRD指令的格式是啥?

楼主(2022-03-29):
ARM指令集中的LDRD指令的格式是啥?比如LDRD R3 R4,[R0],#ox10;怎么解释?

网友:
LDRD 指令将 ARM* 核心寄存器从 addr_mode 加载到 dest。在 addr_mode 内指定的两个寄存器中,第一个的编号必须是偶数,第二个的必须是奇数。尽管有比 2 寄存器 LDM 更多的寻址模式可以使用,但第一个字的地址必须双字对齐;即可以被 8 整除。condition 必须是有效值;否则将指令当作 NOP。

网友:
    想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经过 反复寻找,终于让我弄明白了 ,不要把LDRD看成LDR,LDRD是一个64位扩展ARM指令

    规则就是 R3=[r0+0x10]; R4=[r0+0x10+4];

    也可以是下面的这种描述 省略R4 效果一样

    LDRD R3,[R0],#0X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