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种类二极管应该如何选用?

楼主(2022-03-29):
不同种类二极管应该如何选用?

网友A:
    二极管类有几种类型,信号二极管,大电流二极管、稳压管、TVS管、肖特基二极管等。
    1. 信号二极管 即正向电流较小、恢复速度较快、个头较小的二极管。用于信号线上。
    2. 大电流二极管 一般用作防反,选择时要注意额定正向电流、反向电压以及正向压降。 这种二极管选型时,因为其正向电流较大,为了减少功率消耗,一般正向压降越小越好。而反向电压也越大越好。
3. 稳压管 又称齐纳管,这里指的是信号线上保护用的小个头稳压管。除非信号波动幅度很大,否则没有必要特别注意功率。
    4. TVS管 指大功率的瞬态保护,一般用于电源线上,要根据后继电路的耐压选择稳压值,根据电源信号波动情况选择功率。
5. 肖特基二极管 以上4种类型是按功能进行划分的,而肖特基二极管的名字是来自于它与其他管子不同的制作工艺,是完全另一种划分方法。 即肖特基二极管既有小型信号二极管,也有大个头的防反用二极管。 肖特基二极管的特点是正向压降小,但反向耐压也较小。在对反向耐压无要求时尽量选用肖特基二极管。 以上只是根据经验进行的大致划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类有几种类型,信号二极管,大电流二极管、稳压管、TVS管、肖特基二极管等。
1. 信号二极管 即正向 ...

很详细,学到了

网友:
    不管如何选型都要看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