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是用什么软件做的,是像PCB一样,一般的EDA软件都能用吗?

楼主(2022-03-29):
FPC是用什么软件做的,是像PCB一样,一般的EDA软件都能用吗?画好了就可以去厂家做了吗?

网友:
我做的时候用到的软件有:CAD,PADS,画好后要和打板的厂家技术联系,讨论一下存在的问题,获得通过后就能打板了。

网友:
和厂家沟通很重要,他有的时候为了节省成本等问题会改你的设计,一定要他通知你,不然后果很严重的。

网友:
我们目前用的是PADS,你画好后导出gerber,发给制板厂家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和硬板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