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择陶瓷气体放电管时应注意什么?

楼主(2022-03-29):
在选择陶瓷气体放电管时应注意什么?

网友:
陶瓷气体放电管不能直接用在电源上做差模保护。

网友:
击穿电压要大于线路上最大信号电频电压。

网友:
耐电流不能小于线路上可能出现的最大异常电流。

网友:
脉冲击穿电压须小于被保护线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