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orcad也遇到的问题,WARNING: [NET0093] No PSpiceTemplate for Q2, i...

楼主(2022-03-29):
调入元件不都是从library\Pspice里面调的吗,还能从别处调来,为什么它说没有模板呢

网友:
lib文件是可以仿真的文件,olb文件只有图形。一般原理图只提供olb文件,要添加lib库文件才可以。如果没有对应的原件,可以使用multisim里的,方法是再cis里添加个新元件库文件,把mutlisim里的对应元件的参数复制出来,去掉*后的部分(mul中*后是注释),粘贴到新建的元件中,保存,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