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果把人比喻成信号,道路比喻成传输线,坑洼看做特征阻抗

楼主(2022-03-29):
 如果把人比喻成信号,道路比喻成传输线,坑洼看做特征阻抗

  ---当人迈大步子(信号的上升时间》信号往返时间),道路上的的坑洼会被跳过,感觉不到,走的很顺畅;当人迈着小碎步(信号的上升时间《信号往返时间),道路上的坑洼则不可避免的,这时走时会遇到很大阻力

  ---当不考虑外界干扰,如果道路保持一致(瞬态阻抗),人(信号)在道路上会保持恒定不变,如果道路出现坑洼(阻抗变化,中途遇到的电阻,电容,电感,过孔,PCB转角,接插件),人(信号)在道路上速度就会发生改变(反射)

  1.大多数高速数字系统中,信号上升时间约是时钟周期的10%,即1/10x1/Fclock。例如100MHZ使中的上升时间大约是1NS.

  2.在FR4板材上铜线条中信号速度为6in/ns(=15cm/ns)。

  3.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只有当信号在走线上的往返时间大于信号的上升时间才考虑。

  3.所有与信号完整性噪声问题有关的效应都应与下面四类特定噪声源中的一个:

  (1)单一网络的信号完整性;
  在信号路径或返回路径上由于阻抗突变而引起的反射与失真。使信号感受到阻抗变化的情况。 例如振铃问题就是由于信号传输过程中感受到阻抗的变化,发生的信号反射

  (2)两个或多个网络间的串扰;
  产生串扰的原因:正是网络间的容性耦合和感性耦合,给有害噪声从一个网络到达另一个网络提供了路径

  (3)电源和地分配中的轨道塌陷(旁路和去耦)---电感引起
  当通过电源和地路径的电流发生变化时,在电源路径和地路径间的阻抗上将产生一个压降。这个压降就意味着供给芯片的电压减小了,可以看做是电源与地间的电压减小或塌陷。这就是为啥要在芯片电源旁加个电容原因

  电感--由于电流变化产生的感应电压引起传输线效应,突变,串扰,开关噪声,轨道塌陷,地弹和大大多数电磁干扰源(EMI)

  (4)来自整个系统的电磁干扰和辐射。

网友A:
    不完全正确,坑洼应该算做是阻抗失配点,整个道路对人行走造成的阻碍力如果是均匀的才是特征阻抗,迈大步(上升时间长)对阻抗适配点不敏感(反射小),迈小步(上升时间短)会比较敏感(反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完全正确,坑洼应该算做是阻抗失配点,整个道路对人行走造成的阻碍力如果是均匀的才是特征阻抗,迈大步( ...

对信号而言,道路就是PCB上的走线,这阻力应该是均匀的吧

网友:
    那可不一定哦,只是我们希望它是均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