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allgero软件里查看Film有OUTLINE,但导入到CAM350时就没有了?

楼主(2022-03-29):
为什么在allgero软件里查看Film有OUTLINE,但导入到CAM350时就没有了?

网友:
是不是你再设置输出的时候没有勾选输出选项啊,你要是输出来了,cam350打开肯定是有的。

网友:
输出文件的outline边框都没有,但是制做光绘的时候也都有的。确实是搞不懂了。设置输出只需要把文件选中,它里面的内容就都会输出吧?

网友:
应该是板框的线宽是0线宽,出光绘的时候没有设置宽度,所以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