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跟arm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22-03-29):
什么时候用DSP比较合适,什么时候用ARM开发比较合适?要做嵌入式开发一般需要什么材料呢不好那种完全复制的谢谢请详细些。

网友:
数据处理方面用DSP,因为他可以实现比较复杂的运算,我指的是硬件完成运算,比如除法,一般的arm没有除法器,而是把除法变成加法等运算,所以要很多步实现比较慢,这点你看看c编译成的汇编就可以看出。当然不只是除法其它微分卷积等等。

网友:
dsp主要用于数字信号处理 用于通讯方面 ARM主要用于手机和控制方面

网友:
arm优点在于外设,包括ad,da等等,所以一般用在控制类的电子产品上。
当然高级点的arm中有的也会集成dsp处理器,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