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PCB后弹出undeclared identifier窗口

楼主(2022-03-29):
    我用的软件是altium designer summer09,我在原理图中把所有元件的名称修改了一下(后缀加了一个A,为了和另外一张原理图上的元件区别开),然后更新PCB,结果总是弹出下面的窗口

    我在PCB中移动一下元件,它就弹出这个窗口,根本就无法编辑。
但是我修改了所有的元件名称,它却只是指出其中几个元件是undeclared identifier。把这几个元件的名称改回来,再更新PCB,这个窗口就不再弹出来了。
    请问诸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才能解决呢?

网友:
    点击“确定”试试,看有什么对话框出来

网友:
    今天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最后是 rules里面规则设置问题,有问题的设置软件做了标红处理,很好定位是哪个rule问题

网友:
    重新创建PCB文件 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