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分散一部分元件

楼主(2022-03-29):
disperse component是将全部元件分散,现在一部分器件已经布局完成,只需要将另一部分分散开,有没有什么方法?

网友:
右键选择元器件,框选要分散的部分,框选完右键点击分散即可。

网友:
你把摆好的元件锁定,再点这个命令,不就可以了?

网友:
1楼方法不错,顶起。一般都是这么用,之后用同步工具直接对元件选择然后操作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