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导入DXF位置问题

楼主(2022-03-29):
请问下导入的DXF位置为什么和PCB距离这么远,怎样设置可以导入时近一点?

网友:
    我记得论坛里看到过,再找找。

网友A:
    DXF的原点和PCB的原点保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F的原点和PCB的原点保持一致

    发现在CAD中把全部东西使用命令移动到原点就行,重设原点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在CAD中把全部东西使用命令移动到原点就行,重设原点不行

    你的PCB的原点也得改一下,两者一致就行了

网友:
    导入的时候命令窗口输入x 0 0,这样DXF就会以PCB的原点对应DXF的原点导进来了